solidworks 工程图基准特征符号,无法选定,关闭之后消失

楼主(2018-10-27):
solidworks2018 工程图基准特征符号,无法选定,关闭之后消失

已经试过用iso标准方框的,和更换字体,都不行。关闭之后就不见了。
而且之前我画的图,现在打开,基准符号都消失了,之前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直接转换成dwg,autocad打开就看到,只是不见了下划线

..............................................华丽的分割线..................................................................
    号外,终于搞懂怎么解决,非常弱智
就是在选项里边,文档属性,出详图,基准点 打钩

还有就是,导出DWG的时候,字体选项要选择 ture type,不然导出的字体跟SolidWorks的不同,我的SolidWorks设置成仿宋,
如果不选 ture type,dwg的字体会变成乱七八糟不好看的字体的。

网友:
昨天参加solidworks2019发布会,现场只有一个人举手说现在装了2018版,你这个是正版还是盗版?

网友(点评):
都用上19了!

网友:
你用2018版,自然帮你的人也得用2018版,否则用2017版做出正确的结果,根本没用。

网友(点评):
其他版本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上网搜索过,但是那个人说自己解决了,没说怎么解决

网友:
看看是不是当前图层关闭了,
有条件从其它正常机器把SW的字体(特别是GDT,字体名一般以SW开头
基准下横线问题一直都存在,也许是个bug
有说用映射文件可以,但我试不行

楼主:
图层我刚才试过了,按一下关闭之后再按开,就看到了,但是还是不能选定,就是做出来了,没发修改和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