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吸尘这块比较熟悉

楼主(2018-10-27):
在一个1米*1米*2米的箱体内,有个滚刷  刷硅粉   硅粉量很大   用了集尘袋那种吸尘器  插在箱体下侧,发现只有抽风口附件的粉尘会被吸走,其它地方都没动  吸尘器3KW   可能不够   会加大 。另外就是吸尘管道一般怎么设计风压比较大,能把箱体内的粉尘大部分吸走

网友:
没进风口?????

网友:
一碗面粉,想一口气吸进嘴里,那叫费劲啊。

可,一个喷嚏,弄不好就能轻松吹走。

设置些高压吹气细孔,会有奇迹发生。。。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解,赞

网友:
硅粉,密度?细度很重要?
气流速度很重要,还有,马上楼上有人怀疑你是否有合适的进气通道了,形成气流很要紧。

网友:
还有,功率不重要,关键是多少流量之类参数,见过0.37KW的秒杀5.5KW的。

网友:
压力不够吧!用高压的强力吸风机或者叫抽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