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移步,帮忙认认图中的设备,万分感谢。

楼主(2018-10-27):
请各位大神移步,帮忙认认图中的设备,万分感谢。

网友:
图中设备很多,请问具体指

网友(点评):
图中所有的设备都不能确认,工艺应该是:熔化→混合→降温→离心分离

网友:
左上角那个图片中深绿色的机器好像是振动筛分离器。其他的没有认出来。

网友:
左下是管式离心浇铸机,右下是模具,中间可能是工频炉(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