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方管开平有什么现有技术?

楼主(2018-10-27):
需要把部分废品方矩管开成平板。我目前只知道用等离子先去掉直缝。然后怎么操作?难道也要和制管一样用几套辊开平?有没有更省时的工艺?

网友A:
该不该给方法,得先看开平了想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不该给方法,得先看开平了想干嘛。。。

都是厚度3.0以下的薄壁管。开平以后切割成40宽的条用来捆绑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厚度3.0以下的薄壁管。开平以后切割成40宽的条用来捆绑用

这样做的话有效益吗?矩形钢管应该是和钢带差不多的价格,再加工一下成本就上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的话有效益吗?矩形钢管应该是和钢带差不多的价格,再加工一下成本就上去了啊

用的都是废品钢管,如果不做成钢带只能卖废铁

网友C:
有开平的本领,不如回炉炼钢再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开平的本领,不如回炉炼钢再轧制

我不是炼钢企业。而且还想利用次品管

网友C:
估计比买还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比买还价格高

主要是想废物利用。次品管,库存管,如果有一套设备可以开平。就不用当废铁卖了,也不用买刚带了。

网友:
你有点设备的话,建议对角压平,滚切两边,再轧制,滚切

网友:
成本太高,要是能做出来

楼主:
忘了说了,管子是6米一根的

网友D:
没有这个必要吧,通常方管也不薄,至少厚度都有几毫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个必要吧,通常方管也不薄,至少厚度都有几毫米的。

想开平的这种最厚3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