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垂直安装的是什么齿轮,不是伞齿,不是蜗轮蜗杆

楼主(2018-10-27):
这个垂直安装的是什么齿轮,不是伞齿,不是蜗轮蜗杆

网友:
交错轴齿轮

网友:
恕我孤陋寡闻,见过斜齿轮,没见过垂直安装的斜齿轮.

网友:
这种齿轮很常见,一般用于传递运动,点接触。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螺旋齿轮啊  米思米有卖的  不贵。。。

网友:
就是旋角大了点。

网友:
45度斜齿轮,两个旋向一样的

楼主:
正解,是45度斜齿,大学教材好像没提过,第一次听说,见笑啦,淘宝有卖

网友:
45度斜齿轮,设备里面也经常用到。

网友:
45度斜齿轮有自锁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