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安装了空气能热水器?

楼主(2018-10-27):
这种东西和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相比有什么优势啊?哪位队员里很清楚。谢谢,

网友:
家里安装空气能热水器的比较少吧,除非家里是别墅,有比较大的空间。压缩机、蒸发器、冷凝器、储液罐都要占据比较大的空间,而且压缩的噪音和振动比较大,尤其压缩机的噪音。

另一个是空气能热水器的价格比燃气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电热水器的价格都要高。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27 19:52家里安装空气能热水器的比较少吧,除非家里是别墅,有比较大的空间。压缩机、蒸发器、冷凝器、储液罐都要占据比较大的空间,而且压缩的噪音和振动比较大,尤其压缩机的噪音。

另一个是空气能热水器的价格比燃气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电热水器的价格都要高。
我看强调的优点主要是静音啊。这个原理没有搞得太明了。

网友:
我给你找点资料,你看看。有压缩机不可能没有噪音,你想想家里的空调室外机的噪音就知道了。

网友:
优点:轻松可达到300%的效率,秒杀电热。
缺点:噪音,购买安装维护成本高,占地多,冬天适用地区长江以南北纬31.5度以南。北方就算了吧。

网友(点评):
对,室内外温差大了就不如直接取暖了。

网友(点评):
和冷暖空调一样。

网友:
楼上都已经总结了,

我以前公司是做水能热水回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强调的优点主要是静音啊。这个原理没有搞得太明了。

这个有点强词夺理了,不过也有点小道理。当然不是和电热的比,是和燃气的比,燃气的风扇和燃烧噪音是较大的,且在室内,比在室外的空气能外机的噪音高。但燃气毕竟只用一会啊。空气能的开的时间长多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空气能热水器”把空气中的低温热量吸收进来,经过氟介质气化,然后通过压缩机压缩后增压升温,再通过换热器转化给水加热,压缩后的高温热能以此来加热水温。

网友:
就是和空调以及冰箱一样的原理,只不过机器不一样而已,因为不是通过热能来加热水,而是从外界摄取热能来加热水,所以效率值要比电热高,成本和燃气的没对比过,缺点就是气温低加热难,还要存水箱,加热速度慢

网友:
国外泳池加热控温用得比较多,利用太阳能,逆卡诺循环

网友:
     空气能热水器就和空调一样,将外界的温度通过冷媒,压缩机,蒸发器,盘管,最后传寄到水箱里,加热水箱里面的热水。室外环境温度高些还是很有优势的,比纯电的省电。但室外温度太低了,蒸发器从外界吸收不到多少热量,或蒸发器结霜后,还不如电热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