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的选型与计算【2】

楼主(2018-10-28):
了解了真空度、绝对压强、相对压强、抽气速率等基础参数后,回过头看看真空泵的选型。
1、工艺要求达到的真空度
真空泵的工作压力应该满足工艺工作压力要求,选型时真空度要高于真空设备真空度的半个到一个数量级。(如:真空工艺要求100pa(绝对压力)的真空度,选用真空泵的真空度至少要50pa~10pa)。
一般对于绝对压强要求高于3300Pa时,优先选择水环式真空泵。对于绝对压强要求低于3300Pa,则不能选择水环式真空泵,而要选择旋片式真空泵或更高真空级别的真空泵作为真空装置。真空镀膜的真空度要是是1x10^-5mmHg,那么选择的真空泵的真空度在5x10^-6~1x10^-6mmHg。

2、判别被抽物的成份
  (1)被抽物料是气体、液体还是颗粒,如果被抽气体中含有水汽或少量颗粒性和粉尘等杂质,慎选旋片式真空泵;如果真空度要求较高,则应加过滤装置加以过滤,才能使用旋片式真空泵。
  (2)被抽物体是否有腐蚀(酸性还是碱性,PH值是多少?),若含有酸碱腐蚀或有机腐蚀等因素的气体,应过滤或中和处理后才能选旋片式真空泵。
  (3)被抽物体是否对橡胶或者油品有污染?针对不同的被抽介质要选用相应的真空设备,如果气体中含有大量蒸气、颗粒、及腐蚀性气体,应考虑在泵的进气口管路上安装相应的辅助设备,如冷凝器,过滤器等装置。
3、

4、[例]某装置需选用液环真空泵一台,装置参数为真空装置容积50m3,密封长度30m:压力20kPa、温度30°C,来自工艺系统的空气为60kg,泵的设计进水温度30℃。
解:(1)根据密封长度、真空容积确定真空系统总漏气量Q
a.根据密封长度估算泄漏量
假设装置密封情况正常,取k=0.2kg/(hm)
Q1=30×0.2=6kg/h
b根据真空容积估算泄漏量
査上表(表19-37),Q=5~10kg/h
取Q2=8kg/h
(2)计算总抽气量Q
Q=Q1+Q2+Q3=60+8=68kg/h
(3)计算抽气速率Se
空气的分子量M=28.96

(4)将Se换算成泵厂样本规定条件下的抽气速作为主泵使用,也可
率。

(5)根据抽气速率和真空度要求,拟选用佛山水泵有限公司的2BE11530液环真空泵,泵转速1620r/min,发的节能产品。电机功率18.5kW。其抽气速率在20kPa下,S=9.22m3/min=55.2m3/h
那么:S/Se =553.2/396.3=1.2   所以,所选真空泵满足工艺条件。
【注】:(1)真空泵的抽气速率S满足:S>(20%~30%)S’e;
      (2)所选真空泵的极限真空度比系统要求的真空度高0.5~1个数量级。
     (3)水环式真空泵极限绝对压强3300Pa;旋片式真空泵极限绝对压强约10Pa。

【总结】真空泵的选择步骤:
(1)先根据工艺条件和被抽物料成分选择真空泵的类型;
(2)根据真空系统真空度和泵进口管道的压降,确定泵进口处的真空度(绝压);
(3)按表19-39确定真空系统的抽气速率;
4)将Se换算成泵厂样本规定条件下的抽气速率S'e

楼主:
真空泵的性能参数与选型计算【1】
http://www.cmiw.cn/thread-804232-1-1.html

接这个主题的一个帖子。

网友:
挺专业的计算公式。

网友(2024-06-27):
有没有做好的EXCEL表啊?

网友:
如果EXCEL的就更好了,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