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220V电压

楼主(2018-10-28):
请问图片中的连线方式,算是两相220V电压吗?

网友:
属于浮地220v,,,

网友(点评):
浮地220V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2相指380V。单相才是220。

设备控制柜,有的带N线,有的不带。有N线,取一相一零为220;没有N线,用隔离变压器,380降到220 。

网友A:
楼主的是220V三相电源,是机床吧?
图中的控制电源是220V相相供电,俗称二相220V,取自主电源的R相和T相。

网友(点评):
这种连接不需要接底线吗

网友(点评):
对,控制是不要地线的。但机床整体都要接地线的,这是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220V三相电源,是机床吧?
图中的控制电源是220V相相供电,俗称二相220V,取自主电源的R相和T相。

这种在机加工行业很常见,用到日系机床,或用到日系数控伺服,那车间里一般都要有3相220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在机加工行业很常见,用到日系机床,或用到日系数控伺服,那车间里一般都要有3相220V电源。

还有东芝焊接机器人等,都是三相220V

网友:
氧化变色,估计是年头太久了,浅层氧化抛光试试,否则只能切边了

网友:
唉!楼主弄个日本的设备,讨论着国内的行业规则!

网友(点评):
日本设备,国内规则。 搞错了吧,我说的就是国内生产的,用在国内领域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