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斜切圆锥画法(三维)

楼主(2018-10-28):
如题,尺寸可从二维量取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3tA_KzymQJK196Leoj0Lw 提取码:ike8三维请发SW2016或STP格式谢谢!!!

网友:
利用图纸正视图斜面最高点和最低点(圆锥边线交点)草图做做线段(在前视平面)
同样图纸下视图在上视平面做线段
利用这两个草图创建基准平面,然后拉伸切割或者做平面切割都可以

网友(点评):
按图尺寸不完全重合,所以第二个参照改为前视平面(相交一定角度)

网友:
斜切圆锥

网友(点评):
我已完成,用的自己的办法,谢谢@@@

网友:
好奇怪的数模啊,造型比较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