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拉链条(刚性链条的)的相关资料

楼主(2018-10-28):
       最近有个设计项目,垂直提升,行程1m左右,提升重量50公斤左右,由于传动部分上下空间限制(500左右),想看看用推拉链条是否适合,发现网上的设计资料很少。记得很早以前论坛有个用推拉链条传动的视频。各位社友如果有相关设计资料请提供一下,先行谢过。
       另外有几个问题问一下:
     1.推拉链条是不是只能单向弯曲?
     2.因为推拉链条不能承受侧向力,必须有导向,那么对导向的精度要求多少(空间所限,不能用直线导轨,只能考虑伸缩导轨、或连杆结构,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
     3.链条端部如何连接
     4.链条水平部分,是否要在塑料滑轨内
     5.求国内供应商

网友:
有见过水平推拉,垂直还真少见。行程1000,只有500的空间,有点难,其他应该还好!

网友(点评):
推拉链条,链条在链盒里可以单向弯曲,然后利用一个弹簧锁死机构,在链从链盒里出来后被锁死,链条不能像两侧弯曲,只能沿着直线方向运动,从而可以通过链条推动物体向前运动或者拉物体向后运动。当通过链轮反转使链条向后运动时,每一节链进入链盒的瞬间,弹簧被压缩,锁紧机构被打开,链条再次可以单向弯曲。本发明设计新颖,结构简单、可靠,控制简单,物体运动快速并且位置精确,改善了以往链条在推动物体时发生弯曲从而影响物体的运动准确性等缺点。

网友(点评):
一、链条锁死机构复杂,二、垂直状态的链条,锁死机构承受力多少?

网友(2019-02-13):
想问一下,生产刚性链条的生产厂家联系方式.

网友A(2019-05-31):
你好,我是做链条的,如果你说的是提升机托盘链条单向弯曲,我这里可以提供,请V18550469621

网友(2019-08-02):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做链条的,如果你说的是提升机托盘链条单向弯曲,我这里可以提供,请V18550469621

说的不是拖板链条,是推拉链条。

网友:
lz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你这个属于门窗链条,也是单侧刚性的,不过这个没有大节距一般

网友(2019-09-15):
可以找我,大节距、大推力、垂直升降的刚性链条可购、可定制,QQ158424412

网友(2022-07-12):
有刚性链垂直升降、水平推拉、吊装推拉需求的可以联系我;我是刚性链生产厂家,联系电话马君君17367826973

网友(2024-06-14):
不要光说自己是厂家,发图看看货啊

网友:
厂家别光说自己有啊,图片发出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