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坐标磨床(立轴磨床)电机和线轨选型 请教大师傅。

楼主(2018-10-28):
我公司上一新项目。需要一台坐标磨床。不用很大行程500*500*300就行。机床采用龙门结构:X轴位于龙门下方,Y、Z轴置于龙门架上。电主轴最大3W转。工作砂轮:CBN平行砂轮外径不大于80MM,工件硬度56-60HRC。X轴承载工作台重量和工件重量(合计150KG以内),Y/Z轴承重50KG不到。加工时会用到砂轮圆周面和2端面,当然不是3面同时接触工件(单面接触)。需要达到精度0.005以内(这个要求应该不是很高,所以想DIY一台)。
有大师有过类似经验吗?
XYZ轴线轨怎样选型(品牌、精度等级、滚柱还是滚珠,多大型号)?
XYZ轴私服电机各选多大功率,多大扭矩?(公司倾向于选用台达的,比三菱便宜近一半,质量还可以)
数控系统采用新代的三轴加工中心系统可以吗?

网友:
电机功率跟你要求的速度有关,只有重量定不了电机参数,还有惯性之类的,台达电机+新代系统还不错,一般数控机床也够用,很多钻铣加工中心都是这配置,我们用的比较多

网友:
一般XY用滚珠的比较多,Z用滚柱的比较多,你这个精度导轨要P级了吧

网友:
这个要求比较精密了。

网友A:
楼主好!你说的精度是指+ - 0.0025 吗?
计划用什么材质的床身?用什么主轴?
看你前面的描述,象一台固定龙门雕刻机。

网友B:
我前3个月做过一台这个类似的CNC,直线轴承选型与电机选型也是用了几天。里面的学问大,这精度已经很高很烧钱了。

网友:
这个工况需要重载线性导轨和防尘性好一些的滚珠丝杠。

楼主:
主轴准备用台湾数格的3W转7.5KW,XYZ丝杆统一用外径30的够吗?还有线轨我拍了张照片选哪款合适

楼主:
大家各抒己见。谢谢

楼主:
这个是上银的线轨,抄了几个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你说的精度是指+ - 0.0025 吗?
计划用什么材质的床身?用什么主轴?
看你前面的描述,象一台固 ...

是龙门,主轴数格3W转,床身在2手市场里见到一台日本的水磨,不知道能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3个月做过一台这个类似的CNC,直线轴承选型与电机选型也是用了几天。里面的学问大,这精度已经很高很烧 ...

能加QQ跟你讨教一下吗2558468056,你具体都用了怎样的丝杆和线轨

网友C:
线轨我选的话都选25的,磨头上都用滚柱相对刚性好,X轴可以用滚珠,没多大留意,一般滚珠的导轨螺钉孔距大点,P级精度,好像好卖点,也不算太差,品牌上银,广东凯特价格低点也可以了,其他品牌除了THK没用过。
电机基本要选750W到1KW,不然行星加减速机成本也不低。
丝杠竖轴GQ50X5-5,水平轴GQ32X5的也够了,滚珠三列也行,国产普遍的南工艺,但是货期好长,大连高金的也可以用用,精度P4,P5的
以上仅个人见解,没计算过,也不是很经验老到,因为是磨床做多了,也不是十分计较成本与精度方面的性价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加QQ跟你讨教一下吗2558468056,你具体都用了怎样的丝杆和线轨

直线导轨我用的上银的,丝杆也是上银的+台湾TBI的。你这精度丝杆螺母要选双螺母的,把反向间隙解决掉。具体的要看你的机床床身跟运动 滑台的载荷+磨削力来选型的。丝杆跟导轨的选型手册里很详细有负载跟寿命的数据,要静下心来仔细选型。

楼主:
丝杆轴承一定要配对角接触轴承吗,哈尔滨P4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杆轴承一定要配对角接触轴承吗,哈尔滨P4的可以吗

丝杠轴承要用高精度角接触轴承的,因为主要承受轴向力,角接触轴向径向精度都很好,P4的应该可以了。
其实现在很多都使用组合轴承做丝杠轴承,但是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轨我选的话都选25的,磨头上都用滚柱相对刚性好,X轴可以用滚珠,没多大留意,一般滚珠的导轨螺钉孔距大 ...

你说的选25的线轨,这个25指的图中哪个尺寸WR、HR还是什么?

楼主:
伺服电机加减速机会不会降低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选25的线轨,这个25指的图中哪个尺寸WR、HR还是什么?

WR23的,这个是参数,你得看型号,

网友(2019-04-26):
线轨的话 得看你承重  要你要求的直线度 和平面度,组合高的误差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