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关于方坯连铸机开浇坯头跑偏的问题

楼主(2018-10-28):
求大神 关于方坯连铸机开浇坯头跑偏的问题

网友(2019-03-22):
方坯连铸机开浇跑偏应注意几点:1、铸坯被引锭杆带出时是否在拉矫辊中心,如不在考虑送引锭杆时调整引锭杆在导向辊中心位置。2、二次冷却水是否均匀,冷却强度不均匀也会偏移。3、机械设备拉矫机是否异常入矫直辊是否有辊面磨损左右不一,或辊轴承损坏造成拉矫辊挤压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