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轴和齿轮链条的问题

楼主(2018-10-28):
想搞一个这样的机械

网友A:
被摇晃的重物最终是齿轮带动的?计算下最大摇晃重量对齿轮回转中心的扭矩是多少?根据这个扭矩值和齿轮轴的转速代入轴径结构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最小轴径。

网友B:
我们的好象跟你这个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摇晃的重物最终是齿轮带动的?计算下最大摇晃重量对齿轮回转中心的扭矩是多少?根据这个扭矩值和齿轮轴的 ...

是的,这个对机械制造不大懂。
这个架子已经做好了,就是放东西捆东西的架子,不超过30斤,0.75的电机带减速机也就是20斤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好象跟你这个不同。

你们的也是做树脂工艺品的吗?请问是什么样的,可否看一下呢?

网友C:
你以为很轻吗?
一定不能偏心

网友:
我觉得用连杆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也是做树脂工艺品的吗?请问是什么样的,可否看一下呢?

我们不是树脂,但是也有搅拌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很轻吗?
一定不能偏心

也就是找到中心点就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