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8里面怎么画蜗轮蜗杆?

楼主(2018-10-28):
ug8里面怎么画蜗轮蜗杆?有没有依据设计参数生成的。

网友A:
把蜗杆断面形状草绘出来,然后按照轨迹扫掠不可以吗
直接生成的暂时未见

网友B:
用插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插件吧。

有插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蜗杆断面形状草绘出来,然后按照轨迹扫掠不可以吗
直接生成的暂时未见

扫掠精度不够还是我方法不对,扫掠结果不是很满意,包括手工做斜齿轮也一样。
期待有蜗轮蜗杆插件

楼主:
哪里有插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