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片加工方法

楼主(2018-10-29):
材料是T8Mn工具钢,厚度0.8mm,不知道该如何加工,谁有类似的加工经验,请教图片中刹车片的加工工艺,非常感谢!

网友:
这么薄,直接冲压?

网友:
记得最重要的是两个面的平面度,平面度不好转起来蹭闸片。0.8太薄了,你再喷砂变形就很大了

网友:
有双面磨床吧

网友:
使用时是夹住的吧

网友A:
有量的话建议轧制出毛面,就像汽车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量的话建议轧制出毛面,就像汽车用板

刹车的时候从两面把刹车片压住;没有量,只试样1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刹车的时候从两面把刹车片压住;没有量,只试样1个

哦,还要热处理吧?

网友B:
不用做热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还要热处理吧?

是要淬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做热处理吗?

要热处理的,预先热处理要求球化退火,最终热处理要求淬火

网友:
买毛面,已经淬火过的钢板,直接冲裁

网友C:
单件做样件不如,板材两边磨削到0.8mm,然后,线切割割出形状,再上加工中心钻孔,虽然不是批量生产工艺,但是做个样件问题不大,正常批量生产的话,应该用车床来做的

网友:
双端面磨正解

网友:
T8Mn不知道有没有这厚的薄板,有的话可以直接线切割了。

网友:
用激光切割 效率应该能高,现在价格也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度?

最后热处理的硬度没说?

网友D:
这个不建议磨削的,粗糙度和平面度值是影响刹车片摩擦性能的关键因素,磨削后吹沙变形也厉害,所以买厚度规格为0.8的淬火毛面钢板(达到图纸粗糙度要求的)或者光面淬火钢板喷砂达到粗糙度要求,然后冲裁,至于T8Mn有没有钢板,其实可以和客户沟通,比如换成性能类似的SK85等等

网友:
完整看了一遍,学习中

网友:
工艺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建议磨削的,粗糙度和平面度值是影响刹车片摩擦性能的关键因素,磨削后吹沙变形也厉害,所以买厚度规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件做样件不如,板材两边磨削到0.8mm,然后,线切割割出形状,再上加工中心钻孔,虽然不是批量生产工艺,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冲压下料,之后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