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法兰克系统对刀程序

楼主(2018-10-29):
关于坐标系Z值和刀长H值。有需要联系

网友:
你这是在卖数控加工对刀宏程序啊,真会想。老师傅都懂,根本不需要另外程序,简单设定,改变一下思路就行,一样的效果。

网友:
法拉克系统的呀

楼主:
|所罗门_x发表于 10-29 15:26你这是在卖数控加工对刀宏程序啊,真会想。老师傅都懂,根本不需要另外程序,简单设定,改变一下思路就行,一样的效果。
没看到哪里有

网友:
没用过这种对刀程序,楼主简单的说一下可否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29 19:28没用过这种对刀程序,楼主简单的说一下可否
机床24把刀你们怎么对到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24把刀你们怎么对到刀

先全对一遍,然后对一把基准刀,以后再不用对刀啦,对一把基准刀就行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30 12:12
先全对一遍,然后对一把基准刀,以后再不用对刀啦,对一把基准刀就行

那你是手动输入刀长吗?还是自动输入刀长?坐标系z手动还是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