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草图正视的时候是横向的,怎么让他竖向显示

楼主(2018-10-29):
SOLIDWORKS草图正视的时候是横向的,怎么让他竖向显示。    比如正视草图长方向是x方向,现在我想改成长方向在y方向。   有些版本的可以实现任意方向正视,有些不可以。请大神指点。  X+ x) f$ ^- F

网友:
顶贴,我必须具备顶贴的能力

网友:
这个呢。。。坐下角有个坐标系,你点Z轴,然后他就会绕Z轴旋转。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正视是横的说明你画的就是横的,要么旋转草图再约束,你是不是插件生成的,自己旋转一下吧

网友:
把草图旋转成你需要的方向。

网友:
窗口左下角坐标系右键---将当前视图设置为……

网友:
反正我是转不到你说的方向,除非是3D图,3D图想要哪个方向就哪个方向。

网友:
双击左下角的XYZ坐标轴就可以了

网友:
按住CTRL键,先选择要正视的面,然后选择需要正视的临近面,就是你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