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丝杠升降平台设计是否能保持升降面水平?

楼主(2018-10-29):
如题,现在想自己做一个如下图所示的升降平台(沐风借来的图),计划使用梯形丝杆加导向轴或导轨组成。由于结构布局的关系,升降丝杆不能在中间,只能在边缘。那么问题来了
1. 这么做是否能保证在升降的过程中,平台始终保持水平?在装配的过程中怎么调水平?

2. 丝杠在边缘带动升降平台是否比在中间带动升降平台所需的扭矩更大一些?

问题对于大神来说有可能很小白,但还是感谢大家的耐心答复。

网友A:
关键看你导柱及套的水平

网友B:
干嘛用丝杆,有精度要求么,为什么不用皮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你导柱及套的水平

嗯,前提保证四根导向轴轴向平行,然后四个轴承套长度差不多是导向轴直径的2到3倍。如果保证以上几点,那么无论我丝杆在哪个位置都能满足我这个技术要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用丝杆,有精度要求么,为什么不用皮带呢?

这个平台是用来给远心镜头调焦的,而且打算用手轮来驱动。用皮带的话得配个抱闸电机吧?而且我们这个升降距离大概有个400mm,用皮带会不会有拉伸?镜头加支架差不多有个15kg不到点。

楼主:
厉害,平台是用导轨还是导向轴来导向的呀?

网友C:
不要用那么多导向轴,如果重量是15kg,一个丝杆配两根直线导轨,滑块上安装过渡板,板上安装平台就行了。四个光杆的机构很难调平,升降不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那么多导向轴,如果重量是15kg,一个丝杆配两根直线导轨,滑块上安装过渡板,板上安装平台就行了。四 ...

那是不是这样的三个点就能满足了呢?

俯视图

俯视图

网友(点评):
负载不是很重,两根光杆直接一下来和丝杆在同一侧

网友:
你这样的结构,很考验装配的功力的
建议采用8楼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这样的三个点就能满足了呢?

不建议用光杆,没有基准,安装的时候平行度没法保证,不好调整,升降容易别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用光杆,没有基准,安装的时候平行度没法保证,不好调整,升降容易别劲。

那用导轨吗?如果用导轨的话怎么固定呢?因为这是个独立的平台,四周都是空的,没有地方直接来装导轨。能不能直接用铝型材配合机加板搭两个面来固定导轨?

刚入行设计,思路有些局限,能想到的方案就这样了。虚心向大神求教!

网友:
15公斤的负载,两根30-35的光轴也可以,按照8楼方案,4变2

网友:
为啥不给看托板底部呢?想稳定,是不是得在那里折腾啊?

网友:
负载不大只要一边有两根导柱加丝杠就行了,四条导柱就怕到时候升降不顺,卡死。

网友:
可以,有和铝型材安装的,也可以用光轴的导轨,带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平台是用导轨还是导向轴来导向的呀?

看楼主的图像是有两个线轨

网友:
很关键东大街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答让我少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这图看着有点尴尬,干嘛要用导向轴,负载高的话,采用重载导轨就搞定了

网友:
好象这样有点问题啊

网友:
左右各一根一样的丝杠,下面用同步带串起来一个电机驱动行不行

网友:
要看载重量,和水平度要求,还有,既然有滑轨待的位置,换成3个丝杠同时驱动,可以做得更省材料一些

网友(2019-04-25):
一根丝杆配两根滑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