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料件给出好看圆角,并且不易报错的方法

楼主(2018-10-29):
这是一个塑料件特征做完之后要做各种拔模、倒角、圆角
请问有没什么规律做这些圆角

我自己倒来倒去,最后很杂乱,再修改某个圆角的时候也不方便,时常会影响到其他圆角而报错,

倒出来的圆角也不好看

头疼

网友:
再修改某个圆角的时候也不方便,时常会影响到其他圆角而报错

只能变换顺序,倒来倒去

网友A:
是不是圆角的参数或者倒角的参数给的不合适?用其他软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圆角的参数或者倒角的参数给的不合适?用其他软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意思是大家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吗,就是想问有没做圆角的一些规律,比如先做哪些再做哪些圆角比较好

网友:
大圆角先倒,之后再是小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