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台面如何加工?如果用铣的话估计老板会奔溃吧?

楼主(2018-10-29):
如题,设计了一块旋转台面,下面电机的部分就省去了,截图只有台面。台面打算用机加件来做,直径450mm。台面如图二所示成阶梯状,阶梯高度和宽度差不多10mm。
问题:
1. 如果真的这么设计,是不是中间铣不出来这样的阶梯状?
2. 如果一定要做成这种形状的,还有什么办法能做到?多个机加件拼装吗?

希望各位机加大神解答,我不想被机加师傅打啊

网友A:
车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出来就行了。

车的话费事吗?成本怎么样?

网友B:
车的成本最低

网友C:
整体做可以的,直接CNC做,车的话这么大找车床难,CNC到处是。楼主在那,我就可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的成本最低

直径450mm好大一个,怎么固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体做可以的,直接CNC做,车的话这么大找车床难,CNC到处是。楼主在那,我就可以加工。

这个用cnc做怕是要好几千吧?材料铝合金606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的话费事吗?成本怎么样?

你铣一件的成本可以车好几件,连这个都不清楚,你是刚入行的设计吧

网友(点评):
是呀,车床大的可以车4米的东西,这个不算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铣一件的成本可以车好几件,连这个都不清楚,你是刚入行的设计吧

的确,虚心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径450mm好大一个,怎么固定呢

夹内孔不行就要找大号车床

网友:
学习中。铣车是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内孔不行就要找大号车床

还是尽量把设计做的易于加工一些吧,万一没大车床就歇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体做可以的,直接CNC做,车的话这么大找车床难,CNC到处是。楼主在那,我就可以加工。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尽量把设计做的易于加工一些吧,万一没大车床就歇菜了。

大啥,直径450而已,又不是4米5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径450mm好大一个,怎么固定呢

这么小的产品,卡盘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啥,直径450而已,又不是4米5

没下过车间真的是...哎,有机会得去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D:
450mm。80的车床就够了。。又便宜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mm。80的车床就够了。。又便宜有快。

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
老式车床都可以,中间不是有孔吗,利用孔安装个小直径棒料,然后卡爪夹住棒料车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接立车,450mm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立车,450mm不大

立车车这么小的东西太浪费了。

网友F:
楼上的都是高手,说的都对。
我再提另一个思路。是不是可以把挡边做成组装件?挡边整个圆周都需要吗?分成几段可以吗?
如果可以,分成几段。下面平板直接用成品板,切个圆行。激光或者线切割。
整体车,铝的,这么薄,有可能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都是高手,说的都对。
我再提另一个思路。是不是可以把挡边做成组装件?挡边整个圆周都需要吗?分成 ...

是的,之前我也想过这么做,如果不能一体成型的话。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不用担心,做矿山设备的,1000多的盘不也照样铣台阶,你想太多了

网友:
这件好做啊,立车很好干!450mm也不算是很大!

问一下什么材料,灰铸铁的吗?你这厚度有点小,为防止变形,加几根加强筋就OK了

网友:
车床就可以做的,夹持外圆,车削内孔,上钻床再以内孔做基准,钻几个端面孔,然后再上车床,內涨内孔,车削外圆,内圆和台阶

网友:
铣床铣不出来这样的阶梯结构,楼上社友也说了,用车床!用车床是最省事,成本最低的方法.

网友:
看大神们发表意见  能学好多东西

网友:
车加工来得快

网友:
壁厚太薄了,车的话等着变形吧。

网友:
车床的活啊,您没在精加工车间混过吗?

网友:
C6150就行,算不上大床子,最起码我们无锡这边到处都有。

网友G:
立车,装夹简单,加工成本便宜,铣要数控机床了,花钱可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立车,装夹简单,加工成本便宜,铣要数控机床了,花钱可能多

嗯嗯,立床的确比较适合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单是图中这些尺寸的话,立车立加都可以,台阶也好做,就怕形位公差要求的严

网友H:
50,60普车都能加工的!

网友:
可以车没必要非得铣,但是看你需求啊,你要是车间没有,附近也没有能加工的车床,加工数量又少,加工费这一块就不低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产品,卡盘夹就行。

450mm小,卡盘夹,人才啊

网友:
有合适的车床就车,没有就铣

网友:
引用 网友H:
50,60普车都能加工的!

看了这么多,这位说的实在,到处说立车,铣的,还有CNC的,都是想多要些加工费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450mm小,卡盘夹,人才啊

不要笑话人家,有那种卡盘夹的,你没见过而已

网友:
车床,加工之王,指成本。

网友:
只看形状,车铣都能实现。零件真的不是很大,50的车床就够用了。
如果零件太薄,无论车、铣都要考虑装夹变形问题,建议采用组合件,只是板和环的话加工就简单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要笑话人家,有那种卡盘夹的,你没见过而已

我知道啊,但是小批量很不划算啊

网友:
组合件结构比较合适。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的话上下分成两块,用激光割

网友:
找一下立车加工

网友:
直径450其实并不大,所以一大堆人说可以车...再大可能就只能洗了

网友:
这个不是很费劲吧

网友:
车床加工最省钱

网友:
说CNC 铣床的没想过价格么·······车床就能干,还是铝的,简单的

网友:
450mm的直径,回转体零件如果一般的数控车床随便玩玩的,用铣加工的话太费时间太慢了,价格也会贵很多

网友:
我去年做过差不多一个电机测试固定板,当时厂里车间做的

网友:
如果材质是良性焊材,建议 做焊接件! 车成,如果是铝材 可挤压,铜可铸造

网友:
这东西看着好做,做完后变形的叫你傻眼。

网友(2019-01-08):
材料成本!材料成本!材料成本!

网友:
????????????楼主刚入行么

网友(2019-07-05):
|Eleven.发表于 10-29 16:10
的确,虚心求教

厚10mm车那么大不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