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

楼主(2018-10-29):
//youtu.be/7OY170iaGSA
视频 中轴承 有知道的吗

网友:
滑动轴承?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轴承

网友A:
这应该是剖分式钢套,一般都是定制的,有图纸的;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90年代以前的图纸,你会发现这东西很常见,低速、重载、傻大粗黑设备上的标配

网友B: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种结构,如果作为轴承用,摩擦力巨大,温升特高,对轴表面磨损特快。一般轴不旋转,作为固定轴的抱夹我才会选用这种结构。如果轴是旋转的,那就选用 外球面轴承、深沟球轴承、滚针轴承之类的

网友:
滑动轴承类型之一:流体动压轴承

网友:
滑动轴承一般工作面均具有自润滑功能;滑动轴承按照材料分为非金属滑动轴承和金属滑动轴承,看来这是金属滑动轴承啦

网友:
滑动轴承,套一般是青铜材质,套的加工要有经验。

网友:
滑动轴瓦。

楼主:
|357682767发表于 10-29 17:16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种结构,如果作为轴承用,摩擦力巨大,温升特高,对轴表面磨损特快。一般轴不旋转,作为固定轴的抱夹我才会选用这种结构。如果轴是旋转的,那就选用 外球面轴承、深沟球轴承、滚针轴承之类的
我是想用这个作为固定轴的抱夹,和往复滑动

网友(点评):
那润滑的沟道要换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种结构,如果作为轴承用,摩擦力巨大,温升特高,对轴表面磨损特快。一般轴不旋转,作 ...

作为固定轴的抱夹,承受50T的轴向力,我应该如何设计,我在网上的资料找的不是很清楚,希望可以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剖分式钢套,一般都是定制的,有图纸的;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90年代以前的图纸,你会发现这东西很常 ...

我是看到国外的一台机器上类似于这种机构,这种抱轴锁紧,然后还可以作为导向,沿着轴往复运动

网友:
见过类似的,里面镶的好像是钨钢类的材料,用在水泥输送的绞龙两端,据说是靠水泥粉末润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这个作为固定轴的抱夹,和往复滑动

往复运动就是轴向滑动,不可能再做抱夹用。抱夹就是抱死这跟轴,起固定支撑作用,不能旋转、移动。轴承选用https://www.xianjichina.com/news/details_11183.html我们都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到国外的一台机器上类似于这种机构,这种抱轴锁紧,然后还可以作为导向,沿着轴往复运动

可以考虑四氟复合材料敷面和镀硬铬的配合

网友:
楼主的想法没说清楚,不妨把工况写的清楚点,让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固定轴的抱夹,承受50T的轴向力,我应该如何设计,我在网上的资料找的不是很清楚,希望可以指点一下

你这工况没说清楚,你图片上的轴看比例也就φ16-20mm,可你现在说的这是重载确实是用这轴瓦。还有很多条件没给,是单轴还是双轴承受50T所有重量?移动速度、轴长、轴径,受力情况等等。http://www.docin.com/p-20385630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