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加工遇到困难

楼主(2018-10-29):
大家好,我想问下如下图所示的内部台阶孔可以焊后加工出来吗,现在油箱焊好了,里面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就是这样的,急求解决方案

网友:
图不是很清楚,但就目前这样看是没问题,加工中心铣就行。

网友:
能,只要可以装夹到机床上,加工中心或者镗床都可以的

网友:
油箱壁厚多少?壁厚太薄的话,用油箱壁上的安装孔做工装,用镗床镗孔,这个孔还有精度要求。

网友:
这个在镗台阶的时候,肯定会出现让刀吧。而且油箱焊后本身就有变形,内部加支撑以后镗孔,这样可能会好点,但是拿掉支撑之后,油箱平面度你肯定是保证不了的,我想知道你的试压是多少PSI?你这样首先是保证安装精度。如果客户要求严格,这个就要报废。我们以前做欧洲设备油箱就是这样。风险太大,漏油要命,最后不做了。

网友:
镗床反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