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装配顶隙比标准值小一点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8-10-29):
正齿轮标准顶隙0.75实际0.5,会不会出现问题,主要中心距小了,现在又不方便调中心距

网友:
你这个不只是齿顶隙小的问题,根本在中心距小了,会造成齿轮磨损加快,噪声变大。尤其是齿数较少的话,会比较明显。

网友:
啃噬比较厉害,表面磨损加重。
污染油源。

网友:
更重要的是看侧隙是否够!

楼主:
|苦海无边123发表于 10-29 20:31你这个不只是齿顶隙小的问题,根本在中心距小了,会造成齿轮磨损加快,噪声变大。尤其是齿数较少的话,会比较明显。
另外如果调中心距,顶隙又大了变成1,这样会不会好点

楼主:
|板砖少年发表于 10-29 20:44啃噬比较厉害,表面磨损加重。

污染油源。
顶隙调成1变大会怎么样

网友:
你的齿轮系应该是精度要求不高的吧?那么中心距变动了这么多,关键是看还有多少侧隙和有无干涉,顶间隙0.5和1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