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以什么方法通过死点位置

楼主(2018-10-29):
汽车发动机在启动和运行时分别以什么方法通过死点位置

网友:
看看机械原理最后一章的机械的速度调节,还有飞轮的作用。

网友:
单缸靠飞轮,多缸靠依次做功。

网友:
想学习现代化得一塌糊涂的汽车发动机中最基本最常识的原理呢,先去摇摇老土得掉渣的手扶拖拉机摇柄。

丢不起脸?

那,买个这玩意儿!
在美女包围下脚踩启动这玩意儿的发动机。踩出轰鸣声了,美女们在你那种三菱电梯曾经的广告词“上上下下的享受”下飞吻一大圈或鼠标病的手指头姿势一大圈!!!

踩不出来呢,摩托车不错,人不咋的。。。

都知道有“死角”这词儿了,能过死角的传统方法,总该知道一二吧。

起码应该知道不是气缸推的。。。

推荐一个十几二十来年前的Discovery节目。Mark Evans 主持的 a “啥玩意儿” is born 系列。

如:

A bike is born (尤其是里面第11~15集 a trike is born,是我的最爱!!!)

A Chopper Is Born

我现在在车间干活儿,还一边放着这两个节目呢。

网友:
单缸机,通过飞轮。
多缸机,通过各缸错位。

网友:
多缸的是每个活塞依次运动,有动力冲过去。单缸的有很大的轮子,大惯性,也可以冲过去,可以看看以前拖拉机,外面挂了一个大轮子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