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重力管道的流量

楼主(2018-10-29):
写在前面:这是隔壁论坛的一个求助问题。
如图所示,有个大的箱体上方有个DN200的钢管溢流口,钢管规格φ219X3,水通过泵一直往箱体内添加,液面一直增高,当液面一直增高到溢流管的上方时,水面恰好覆盖整个溢流管,正如图上所示,求此时水泵打到箱体的流量。

楼主:
这是我给的解答,用matlab计算的
syms x y z c;
%{所有的长度单位是m,重力加速度g=9.8m/s^2,圆的方程为[x-(b+a)]^2+y^2=a^2%}
b=0.0;%水面距离管顶的距离
a=0.21;%管子直径
y=sqrt(19.6*x);%求速度,v=(2gh)^0.5
c=2*sqrt((a/2)^2-(x-a/2-b)^2);%求圆截面面积
z=y*c;%{Q=v*c%}
int(z,x,b,b+a);%用定积分求管子中流量
double(ans)*3600%以实数输出结果

本来想取管子直径0.213的,可是不知道怎麽回事,只能取到0.21
取0.21时的流量为171.8立方每小时
不知道正确吗?

网友:
先用伯努利方程求出流速,然后用流量,管径和流速的关系式输出流量。大概看了下你计算过程,用到了伯努利方程。如果方法对,手动计算下,看看两者结果是否能对上?伯努利方程要列对,其他都是套公式,代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