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和冷轧的区别?

楼主(2018-10-29):
在材料中,老是听说热轧和冷轧,他们是如何区分的?

网友:
当然是冷轧的好,表面就是平滑

网友:
这种问题百度一下就能解决

网友(2019-06-09):
我百度过,回答一下你吧,热轧有明显氧化色,冷轧表面光洁发亮,性能方面,冷轧强度高,硬度高,热轧延伸性好

网友(2019-09-10):
1、冷轧成型钢允许截面出现局部屈曲,从而可以充分利用杆件屈曲后的承载力;而热轧型钢不允许截面发生局部屈曲。

2、热轧型钢和冷轧型钢残余应力产生的原因不同,所以截面上的分布也有很大差异。冷弯薄壁型钢截面上的残余应力分布是弯曲型的,而热扎型钢或焊接型钢截面上残余应力分布是薄膜型。

3、热轧型钢的自由扭转刚度比冷轧型钢高,所以热轧型钢的抗扭性能要优于冷轧型钢。

楼主:
冷轧的精度会好点,表面会更光亮点!

网友:
冷轧很多时候属于热轧的后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