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Creo里面画铰刀?

楼主(2018-10-29):
如题,小弟最近设计一把专用铰刀,现在准备出图,但是不知道怎么创建三维模型。有没有哪位朋友可以说下具体的建模思路?小弟感激不惊。

楼主:
主要问题是,铰刀的各刀齿是非环形阵列排布的,这种非环形阵列在proe里应该怎样处理。
其他三维软件的处理方法也可以说说,谢谢。

网友:
齿不多的话,可以一齿一齿的画。当然你要嫌费事就继续等别人网友的高见。

网友:
旋铰还是锥角 这东西也简单啊 别像教程上说的把截面一次画出来 要修改麻烦的要死 做一槽 旋转陈列 如果嵌合金的把位置留出来就行了

网友A(2018-12-07):
可以用表阵列!但你自己要清楚空间关系。给出相应的空间位置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表阵列!但你自己要清楚空间关系。给出相应的空间位置尺寸。

好难啊,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