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往复旋转结构设计

楼主(2018-10-30):
请各位大侠帮助设计,如选中,可有感谢啊!

网友:
100KG???     一次往复/s    估计很难实现   扭矩不是一般的大啊    坐等楼下大神

网友:
无尺寸啊

网友:
我最近设计一个25KG往复旋转的也要命,你这个我看看都怕。我坐好了等大神讲课。

网友A:
动力足够大,这还算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足够大,这还算事吗?

限制空间,没标尺寸

网友:
看图样,平面轴承承载,齿轮齿条往复拉动,涡旋弹簧蓄能,气缸控制行程。

网友:
一秒一次,气缸是肯定找不到的,只有电机连杆了

网友:
同意7楼的想法

楼主:
这100kg可以由回转支承承载,动力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100kg可以由回转支承承载,动力应该不大

圆柱直径290mm
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圆柱直径290mm

楼主:
在圆柱直径290mm空间内安装

网友B:
左右旋转90°是从起始角度到结束角度一共90°?还是左旋转90°,右旋转90°,一共旋转180°?圆柱直径290mm,如果是钢材,那高度就是200mm就有100KG了。是什么材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旋转90°是从起始角度到结束角度一共90°?还是左旋转90°,右旋转90°,一共旋转180°?圆柱直径290mm ...

你好!
左右共旋转90°。圆柱直径290mm,内腔里面装的由其他设备 ,驱动只能安在其上方的圆柱内腔 ,直径为小于290m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