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分度盘怎么装卡盘?

楼主(2018-10-30):
新手,刚买了个四轴,现在要加工长轴类工件,四轴中心高160,分度盘外径200,加工产品内孔99,准备撑着做。
想买四爪的卡盘,买多大的?什么型号,卡盘和分度盘连接需要什么型号的法兰?
谢谢!

网友:
三爪好用些,而且大小不能太大,连接板要看你四轴的和卡盘的孔位

网友(点评):
四爪不是撑的更牢一点吗?连接板是不是就是指法兰?

网友A:
三爪是自定心的,四爪还得找正,以后做旋转件就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爪是自定心的,四爪还得找正,以后做旋转件就没法用了

嗯嗯,现在买的三爪,然后自己车个法兰,谢谢你啊,有个关于装夹的问题想要问你,方便加你微信或者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