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金相学的请教

楼主(2018-10-30):
我们做化学加工的,在钢体上用三氯化铁腐蚀钢体加工 花纹,有的钢体晶粒不匀会造成加工的深浅不一致或表面粗糙度不一表现在图案表面光雾度不匀。有没有研究的高手。

楼主(2018-12-14):
搞金相学的有没有人知道怎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这个是化学腐蚀加工的花纹,发亮的地方是较其他地方浅,且质地密发亮,材质是20钢管,原因是金相组织不匀?还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放大之后的图片吧?这个东西与金相组织无关!
因为金相组织是在100倍至500倍显微镜下才能观测到的!
金相组织晶粒度是微米级别的,肉眼是分辨不出来滴!
目测,你这发亮的地方也得有几个厘米吧?如果掺杂的话,也不太可能。
是不是滴上切屑液等东西了?
建议低浓度酸洗一下,碱洗中和,然后用清水清洗一遍,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放大之后的图片吧?这个东西与金相组织无关!
因为金相组织是在100倍至500倍显微镜下才能观测到 ...

这个不是放大的,是做的花纹,发白的地方与其它无论粗糙度和硬度和不发白的不同,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放大之后的图片吧?这个东西与金相组织无关!
因为金相组织是在100倍至500倍显微镜下才能观测到 ...

这个是清洗过的,是这里的组织与其它不一样,有没有办法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清洗过的,是这里的组织与其它不一样,有没有办法检测?

好吧,既然全部清洗过了,还是这个样子,那就做金相吧!

1.做金相前,把发亮的位置和不发亮的位置分别作光谱。。。查看C/Si/Mn等元素的含量,看成分是否一致!主要查看含碳量。
2.取发亮和不发亮位置分别磨成样块,做金相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既然全部清洗过了,还是这个样子,那就做金相吧!

1.做金相前,把发亮的位置和不发亮的位置分别 ...

我估计是金相组织不匀,或者是有游离出来的碳层,影响三氯化铁腐蚀而产生的,你看有没有这方面因素,无缝管是20#其他元素都在国标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既然全部清洗过了,还是这个样子,那就做金相吧!

1.做金相前,把发亮的位置和不发亮的位置分别 ...

有这种想象的无缝管子做正火或者退火这种想象能消除

网友:
难道不是用手拿了有个印在那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