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求助

楼主(2018-10-30):
这个丝杆升降机构采用的是3N.M的57步进电机,按照需求要能顶起300KG的物体。使用过程中驱动器老是报警停机 连100KG的物体都举不起来!

补充内容 (2018-10-30 13:08):
直径32 导程5的滚珠丝杆

补充内容 (2018-11-5 11:40):
电机买错了,某宝客服不靠谱说1000转扭矩有3NM,后来问了他们的技术人员我买的这个电机在24V电压1000转速下扭矩只有1NM,后来换了2.38NM低压伺服电机可以带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你的计算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马达计算选型
这个应该很多人有的,我只有在位移控制时用这个表格算算,一般速度控制都是用安川的计算软件算的,可以算有效扭矩。当然专业人士都用的是ADAMS

网友B:
重数据上来看,30mm/s,速比2.5是绝对能带动的,所以显然的:精度不到位,卡死了。你拿掉两根棒子试试

网友(点评):
大神,能不能指点一下,你这个公式,第5点,必须转矩和第3点负载转矩有什么关系,必须转矩是指的什么?还有,能不能带的动,是只看负荷转矩是否少于电机的扭矩吗,不用考虑转动惯量吗

网友C:
前天还有论坛的大侠说四个杆升降会卡死,你可以去翻翻。按照大侠们的说法3杆就够了,两杆导向,一杆传动。

网友:
负载转矩算了吗

网友:
驱动器报警的闪烁频率是有含义的,可以查一下资料。另外,感觉3Nm顶起300公斤有点不靠谱(没计算、纯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天还有论坛的大侠说四个杆升降会卡死,你可以去翻翻。按照大侠们的说法3杆就够了,两杆导向,一杆传动。

四杆升降会卡死?用浮动接头或者浮动连接不会卡死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天还有论坛的大侠说四个杆升降会卡死,你可以去翻翻。按照大侠们的说法3杆就够了,两杆导向,一杆传动。

四杆我用到现在了,没出过问题;这个不是原因

网友:
选个一千速比的减速机肯定能举起来,哈哈~~~

网友E:
问题点:1.丝杆的大小、螺距都没有给出来。直接问别人怎么回。
            2.四杆加一运动杆,这种加工精度要很高,不然会出现卡死,带不动情况。你用钣金折的做支撑,已经很厉害了
            3.步进没有过载能力,在不加减速箱的升降这么用,很少见

网友:
这种结构加工精度和安装精度要求都很高,四杆与面的垂直度一定要保证,螺丝都松掉再好好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四杆我用到现在了,没出过问题;这个不是原因

我以前用过你这个结构,导向轴用的是光轴加直线轴承,是没卡死,但是平行度差的很,用手都能晃动。每次升降动作后都要调一次水平,工人把我喷成筛子了。当然你要是精度高,装配是牛人,你当我没说。

网友F:
第一是你的丝杆的导程,导程越小所需扭矩越小。第二,安装精度,四根轴的平行度和垂直度必须有保证,最好再增加一层平台,用八个直线轴承来确保平台不倾斜

网友(点评):
刚看了你的补充,步进电机速度越快扭矩越小,降低速度试过吗?或者换成伺服电机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点:1.丝杆的大小、螺距都没有给出来。直接问别人怎么回。
            2.四杆加一运动杆,这种加工精 ...

用的直径32导程5的滚珠丝杆,之前是电机转速快了没有力,客服说1000转能保证3NM的扭矩的 结果没有  把速度调低后 力是上去了 但是还是达不到要求,可能就钣金部分精度不够 还在检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是你的丝杆的导程,导程越小所需扭矩越小。第二,安装精度,四根轴的平行度和垂直度必须有保证,最好再 ...

速度调小了 但是还是达不到要求 可能精度不够 考虑换电机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速度调小了 但是还是达不到要求 可能精度不够 考虑换电机试试

计算负载的时候包括平台了吗?理论上只要变速比足够大,电机根本不是问题,关键是你的速度。
安装调试也很关键,5根轴必须绝对平行并垂直于支撑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计算负载的时候包括平台了吗?理论上只要变速比足够大,电机根本不是问题,关键是你的速度。
安装调试也 ...

包括了  检查下来的结果是 放上负载平台会偏 然后电机抱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过你这个结构,导向轴用的是光轴加直线轴承,是没卡死,但是平行度差的很,用手都能晃动。每次升 ...

直线轴承与轴之间配合本来就不紧密 不适合高负载及高精度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天还有论坛的大侠说四个杆升降会卡死,你可以去翻翻。按照大侠们的说法3杆就够了,两杆导向,一杆传动。

那我这个去掉两个杆可以实现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直径32导程5的滚珠丝杆,之前是电机转速快了没有力,客服说1000转能保证3NM的扭矩的 结果没有  把速 ...

还需要补充的参数:1.您的螺杆多长?
                             2.您的同步带比值是多少?                             3.您要达到的直线速度是多少?

网友B:
1、从计算来看看,静止时轴向负载扭矩为2.6N·m,而你的马达扭矩为3N·m,而且还是在1000RPM时,所以你的最大不能超过速度1000*5=5m/min,这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2、从你的图片里看,应该还有一个皮带减速机构,速比不知道。但是减速过后,你的上升速度会降低更多,从你的描述来看,对速度是有要求的,那么是否为了提高速度,马达转速已经超过了1000Rpm?或者加速时间太小?
3、精度不足的问题会导致上升摩擦力增大,目前结构已经做好了,建议你调整加速时间和最大速度两个值,来确定摩擦力的数据。如果满足要求,则不需再改,如不能满足需求,则根据得到的摩擦力数据,重新选择更大的马达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需要补充的参数:1.您的螺杆多长?
                             2.您的同步带比值是多少?          ...

螺杆是180MM  同步带2.5  速度要求30m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从计算来看看,静止时轴向负载扭矩为2.6N·m,而你的马达扭矩为3N·m,而且还是在1000RPM时,所以你的最 ...

速比2.5  转速要求是30mm/s  但是我已经把速度调低许多 但是还是达不到要求  有个老师傅说 这是力不在中心的缘故 就是卡死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杆是180MM  同步带2.5  速度要求30mm/s

把19楼的计算公式带进您那去,算出的力矩,再除以同步轮比值。大概在2.7N/M左右能符合电机需求。不装配等外在因素,理论是可行的,因此问题点的主要应该在4根导向轴不平行导致摩擦系数大大增加或者同步轮与电机不同心和同步轮与丝杆不同心的问题点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从计算来看看,静止时轴向负载扭矩为2.6N·m,而你的马达扭矩为3N·m,而且还是在1000RPM时,所以你的最 ...

大师,你的计算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楼主,你要是能推动就奇怪了,300公斤负载,你知道要多大扭矩吗?

网友:
假设一侧受载150公斤,一侧长度20mm,T=f*r=1500*0.02=30n.m,计算过程虽然不对,但是意思就是这样,你怎么可能推得动

网友:
算错了。尴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数据上来看,30mm/s,速比2.5是绝对能带动的,所以显然的:精度不到位,卡死了。你拿掉两根棒子试试

大神,能不能指点一下,你这个公式,第5点,必须转矩和第3点负载转矩有什么关系,必须转矩是指的什么?还有,能不能带的动,是只看负荷转矩是否少于电机的扭矩吗,不用考虑转动惯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能不能指点一下,你这个公式,第5点,必须转矩和第3点负载转矩有什么关系,必须转矩是指的什么?还 ...

必须转矩已经是考虑了转动惯量了  理论上电机扭矩大于必须转矩就可以带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能不能指点一下,你这个公式,第5点,必须转矩和第3点负载转矩有什么关系,必须转矩是指的什么?还 ...

第三点的负载转矩是匀速上升时的负载,就是重力和摩擦力;第四点是启动转矩,包含克服转动惯量的扭矩,其实这里的的启动扭矩很小的,因为转速很低;第五点的必须扭矩就是上诉二者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