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制图中线性公差的选择

楼主(2018-10-30):
现做一设备长度6m,上面铣导轨面,双导轨导向,由于加工限制,需要把基座分为两部分加工,如下图:

基座A与基座B,两基座想要保证加工后导轨定位面在直线导轨传动精度要求范围内,并保证导轨滑块的寿命要求,下图两导轨定位面的尺寸公差怎么选择

查阅了机械设计手册,有一份标准公差数值表(GB/T1800.3-1998)未明确此表格适用范围(线性尺寸或者直径)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标准可以依据,求大神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去查导轨供应商的技术资料。

网友A:
直接标注导轨安装孔中心距以及孔到基准面的边距,公差±0.1即可。122的尺寸和你安装导轨有什么关系呢?另外你的0.02公差谁能给你加工?

网友(点评):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看18楼下

网友B:
其实公差就是那样回事,即使你标了与恶补一定按照你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标注导轨安装孔中心距以及孔到基准面的边距,公差±0.1即可。122的尺寸和你安装导轨有什么关系呢?另外 ...

如果不牵扯到导轨安装基座对接,122的尺寸可以自由公差,只要保证两个定位台阶的平行度就可以了,现在问题是两个安装基座需要对接,如果不给出公差要求,夸张点说,122的尺寸一个加工成121.5,另一个加工成122.5,单独用都没问题,对接起来导轨不拐弯了吗?

网友(点评):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第一,安装孔中心距。第二,孔到基准面边距。你仔细想想,你这个两个尺寸标注了,哪来的121.5?再说了,我基准对齐了,你加工成100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要保证基准导轨安装OK即可。

网友(点评):
大侠意思是基准侧导轨靠定位台定位,非基准侧导轨不靠定位台,自由调整,靠安装的时候找正平行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公差就是那样回事,即使你标了与恶补一定按照你的做

哈哈,确实国内大部分工厂都是糊弄人的,粗制滥造。不过小可窃以为我辈不能随波逐流啊,高标准,严要求

网友C:
建议基座对接处加个榫头,不管齿条对接还是导轨对接,我都这么玩的。

网友(点评):
怎么加榫头,求指点,最好附图。谢谢

网友:
基座先焊接好,然后再加工啊

网友(点评):
关键是加工设备有限,两基座焊接好长度超长,现有机床满足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确实国内大部分工厂都是糊弄人的,粗制滥造。不过小可窃以为我辈不能随波逐流啊,高标准,严要求:l ...

标的公差精度越高,加工成本越高,报价越高,其实都是一个水平。

网友(点评):
我们机加工自己干,越严了越好,不然设备出了问题老板就会找设计

网友:
厚度加个平行度不就可以了吗,长度没什么影响吧,这么长1-2mm不影响精度的啊

网友(点评):
主要是122的尺寸给多少公差能保证加工出来的两副基座对接完了之后导轨靠台不会跳动太大影响导轨寿命及传动精度

网友:
建议你可以考虑不用凸台,用定位销定位,凸台精度低,起不到作用,精度太高,机加做不出来,而且成本太高。就用一排的定位销,打表的时候也好调整,我们公司的设备都是3米的双导轨,全部用的是定位销定位,然后导轨精度可以打到0.02mm

网友(点评):
之前见过韩国的设备上导轨定位都是打销子的,但是对装配水平要求较高,我们公司没那么高水平啊

网友:
另外,你导轨对接的时候,记得对接处导轨要错开

网友(点评):
导轨样册上有这么提到,受教了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机械密封安卓版,数控算图安卓版,。。。QQ群25411298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基座对接处加个榫头,不管齿条对接还是导轨对接,我都这么玩的。

网友(点评):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看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的公差精度越高,加工成本越高,报价越高,其实都是一个水平。

那是组期望的加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