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快速运动过程中声音很大

楼主(2018-10-30):
丝杆长度1.5m左右,直径25mm,导程5mm,连接丝杆的电机是750w,平时速度150左右的时候声音比较小,大于150之后声音就特别大而且振动也比较大,丝杆和负载是一个偏心结构,哪位老师知道时什么原因吗?

网友:
长径比问题,龙门的结局方案是一个气液增压托架。小的丝杆是受力平衡配平即可。看不到实物不多做评价。抛砖引玉。

网友:
速度单位?无图无真相啊!机械不该为单纯文字论述题

网友:
好歹放个图呀

网友:
丝杆声音大一般是安装的不好,或者丝杆弯了,打下表看下丝杆和导轨的水平方向平行度和垂直方向的平行度。

楼主:
|hlj2508704290发表于 10-30 11:32
我的结构是这个样子,而且因为布局原因,丝杆在机台底下,装配精度达不到肯定的了,不过我用手转起来很顺,快速转的时候声音很大

楼主:
|niguang发表于 10-30 11:33丝杆声音大一般是安装的不好,或者丝杆弯了,打下表看下丝杆和导轨的水平方向平行度和垂直方向的平行度。
丝杆供应商检验过,没有问题,不过精度不高是肯定的了,因为在机台底下

网友:
丝杠被别变形了

楼主:
|陆奇亮发表于 10-30 11:49丝杠被别变形了
直径25mm,长度1.5米左右,感觉不会那么容易变形吧

网友:
盘车看下,缺油、不同心、变形、螺纹面磨损严重,不光滑,转速太高、

网友:
你这三点式安装,又这么长,没安装到位很容易异响的

网友:
从图上看,感觉结构刚性不够。你的150应该是150mm/s,转速1800应该还在25丝杆的允许转速范围,所以可能出现你这种情况最大的原因是结构刚性和精度的问题,本身结构就不稳,跑快了肯定抖。

网友:
共振了?把右端的丝杆固定座松一点试试

网友:
另外一头松一点试试,速度快螺母这里别到了

网友:
速度要求这么高?150mm/s,丝杠太长了安装不好这么高转速,各种因素太多了,建议高速高速移动用大导程丝杠,我看好多直线滑台都是用的20,30的导程,这样就把转速降下来了,转速太高对安装精度要求太高了

网友:
25公称直径对于1.5m真的太长了,刚性肯定不太好,可能需要两端预拉才能满足高速运动要求

网友:
装配原因,查一下装配后反向间隙。

网友:
没看到直线滑轨?精度不行吧?

楼主:
|huaiming764发表于 10-30 15:42没看到直线滑轨?精度不行吧?
直线滑轨在机台上面

楼主:
|去缸活塞泵发表于 10-30 13:39共振了?把右端的丝杆固定座松一点试试
明天我去试一下,我试过把丝杠螺母松一点点声音就小一点点

楼主:
|秋天的_NTFSz发表于 10-30 15:25装配原因,查一下装配后反向间隙。
因为在机台底下,现在都没有办法打表,装配确实是无法做到三点一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25mm,长度1.5米左右,感觉不会那么容易变形吧

“丝杆和负载是一个偏心结构”问题出在这,这里产生了一个扭力

网友:
产生振动和比较明显的噪音,可能是和系统固有频率重合了,产生共振。

还有丝杠的刚性可能不足,你算算细长比。

网友:
太长,会有甩动,可以计算的,速度不快可以,速度快就要计算丝杆耐扰度。具体的查看丝杆样本计算

网友:
你直接买个模组试试,自己做往往死在加工和装配精度上

网友:
丝杠太长,高速后,甩动起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