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一下三维模拟

楼主(2018-10-30):
目前能够使用三维软件inventor和UG进行三维建模。求大家推荐一下想做那种三维动态仿真的软件都有什么。求各位大侠给些好建议。

网友:
3#你看着办。

网友A:
这两个软件本身就可以做三维动态仿真

网友B:
建模是最基本的,你可以在里面二选一,提升一下。

网友C:
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模是最基本的,你可以在里面二选一,提升一下。

基本的建模已经可以做了。装配什么的也可以。也画过一些简单的模具机械结构了。我想实现的是通过数据能够去驱动模型做仿真。为了做这些还刻意学习了c#。但是目前不知道如何把这两个串联在一起。仿真部分有没有什么教程或者网络视频资源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软件本身就可以做三维动态仿真

不知道我没研究明白还是怎么回事,感觉UG和inventor的仿真都是比较初级的简单的动态仿真。感觉很多现在好多设备的动态仿真都是在其他软件开发的。不过UG好像有CNC模拟模块,那部分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吧

那如果想往这方面深入学习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D:
inventor 2011 版本的帮助里面有一些动态仿真的教程实例,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往复切割锯的示例,这个虽然简单但是是个比较完整的示例了,找找看一下应该会有所帮助。后来的版本似乎是没有这部分了。

另外,需要清楚一点,你需要做的是运动仿真,还是仅仅是演示动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ventor 2011 版本的帮助里面有一些动态仿真的教程实例,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往复切割锯的示例,这个虽然简单 ...

不是演示动画是要做仿真。最好能达到这种效果。我输入参数,然后模型可以自己进行动作。并确认加工过程中是否存在干涉。

仿真

仿真

网友:
你说的是CAM软件,非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本的建模已经可以做了。装配什么的也可以。也画过一些简单的模具机械结构了。我想实现的是通过数据能够 ...

用软件仿真无需C真要用C来进行仿真,估计都是超级大师了,平台都可以自已搭建了,完全可以脱离软件自已写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仿真无需C真要用C来进行仿真,估计都是超级大师了,平台都可以自已搭建了,完全可以脱离软件自已写 ...

哦,你这么一说确实应该属于CAM的范畴了。这点是我说错了。自己搭建平台我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概念。完全脱离软件应该也算不上了。就是想把我自己的参数导入模型。然后进行模拟的效果。
不过我还是先查一查CA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