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组受力分析,请教

楼主(2018-10-30):
我要计算校核一组螺栓的受力大小,并计算预紧力。载荷是分布式的,如下图所示,请问左右两侧的螺钉受力大小各是多少?用什么理论方法计算,是理论力学上的吗?具体哪个知识点,请指教?

网友A:
单个螺丝极限载荷*0.8,这个是给你放个量的安全系数,然后看看总数,就知道极限多少,再看看你的工况实际极限载荷是多少*1.5,看看超没超就行,不是涉及安全系数的这种随便估估么好了,哪用得着理论力学…心大点,不要怂就是干。

网友:
螺丝的载荷一般较大,所以都是估算的。是我会用你最下方的4000N来算一下该负载两侧的两颗螺丝能否满足要求,因为这两颗螺丝的负载是最大的,然后用这两颗螺丝作为标准。

网友:
螺栓计算机械设计上很详细的,

网友B:
要看怎么安装,侧向安装?平面安装?

网友:
1.受力方式 是要算预紧还是算悬挂
2.校核剪切力 弯矩或者是拉力
3.知道上方在就是算协调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螺丝极限载荷*0.8,这个是给你放个量的安全系数,然后看看总数,就知道极限多少,再看看你的工况实际极 ...

批量产品,不能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怎么安装,侧向安装?平面安装?

这是两个平面的安装,只有轴向载荷。

网友:
额    一般靠感觉 。。。。。M12觉得不够就用M14、16的             你们每个螺丝受力都要算??

网友:
记得机械设计这门课的第二章内容:螺栓联接里有一小节专门讲螺栓组的联接计算。好好看看书。

网友:
机械设计螺栓章节中有简单介绍,但实际用起来具体要分析。像楼主这样可以假设板是刚体,算出左上角的受力最大的那颗的承载力,以此为依据选螺栓。比如这颗螺栓承载了4000的一半和2000的一半,那就是3000了,其他的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