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丝杆升降机之于伺服滚珠丝杆升降台的定位

楼主(2018-10-30):
蜗轮丝杆升降机之于滚珠丝杆升降台的定位在哪?是不是类似于分割器之于伺服旋转台这种感觉?当然我知道他们的区别在于精度,在于使用的电机,在于负载不同。但我还是看到有许多设计,在精度没有什么要求的情况下,还是选择自己搭建滚珠丝杆加支撑座的组合。为什么不直接选择一款蜗轮丝杆升降台呢?感觉做非标设备的大多都不太用这种蜗杆丝杠升降机。是不是感觉太low了?

网友A:
这个我前段时间就用过,对于有重载要求的升降机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用这个确实不错,价格又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前段时间就用过,对于有重载要求的升降机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用这个确实不错,价格又不是很贵。

是啊,我也觉得,但是看下来用的人不是很多。有时候做一根滚珠丝杆的钱就可以买一套这个蜗轮升降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前段时间就用过,对于有重载要求的升降机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用这个确实不错,价格又不是很贵。

兄弟方便看看你的设计吗?参考参考

网友B:
你这第二个图就是水渠开启闸门原理图

网友(点评):
再普通不过了,到处都用,又不只是水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第二个图就是水渠开启闸门原理图

这其实是个典型的手摇丝杆升降模组啊,不过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方便看看你的设计吗?参考参考

我这个设备是需要适应三款产品,因为产品高度不一样,所以每次做不同产品的时候,就利用升降机构调每个产品对应的高度。动力方面我用的是110的闭环带刹车的步进电机,整个顶升负载大概在350kg的样子,涡轮蜗杆中的丝杆可以根据你的速度选导程,蜗轮蜗杆的减速比都可以选的,具体可以问厂家。 1540883016(1).png 1540883157(1).png

网友:
很好奇,你们做到这种水平,大概用了多久?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不用气缸呢?

网友D:
|君王死设计发表于 10-30 16:55楼主为什么不用气缸呢?

可能是对于重载需要升降模组的锁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对于重载需要升降模组的锁定

了解,谢谢解惑。

网友:
并没有可比性,至于具体使用哪一个,罗列一下这两种元件的优缺点,就一目了然了(这里只讲技术参数,不讲价格)

蜗轮蜗杆

优点:通常可以自锁

缺点:效率低,发热大,速度低

丝杆的优缺点跟蜗轮蜗杆对应

网友:
实际中用哪种升降机,要根据实际的精度,升降机的经济性采购的方便性等综合考虑。不一定要选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不用气缸呢?

气缸麻烦点,先到位置,然后螺丝固定,梯形丝杆能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不用气缸呢?

气缸只有伸和缩,而且负载小,力大部分得吃在气缸轴向。丝杆对位置的控制就比较灵活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你们的产品?

网友:
我觉得除了两种装置的优缺点之外,可能还有安装位置和便捷度的考量

网友:
适合重载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