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称的文件不能同时打开?

楼主(2018-10-30):
有一部分结构借用的    分别位于两个独立的文件夹   同时打开   就报错~

网友:
除了AutoCAD,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能同时打开同名文件的软件,包括office

网友:
通用的结构,不就是一模一样的嘛,为什么要打开两次

网友:
我以前用过一个三维软件可以,因为它自动生成内部id,名字只是作为一个标记。但sw这种,它以名字作为id就不行。

网友(点评):
SOLIDWORKS以文件的名称作为依据,就必然受windows文件管理规则的限制

网友(点评):
方法很重要

网友(点评):
方法很重要11

网友(点评):
方法很重要11

网友(点评):
方法很重要11

网友:
很少有软件可以打开同名文件啊

网友A:
打包加前缀或者后缀。

网友:
最好不要把不同内容的文件命名成相同的文件名,虽然可能保存在不同的路径,但是还是有风险,尤其三维设计软件。

网友:
你不知道方法而已。我就经常对比不同的结构(要COPY一份出来或新放在另一个文件夹),看我刚抓的图,这两个文件名都是C,希望能对你有所启示。)

网友B: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有个版本(16版本之后的)的sw好像可以以项目的方式保存文件,这样打开相同名称的零件也不会发生冲突。  我最近在找介绍这个视频。

网友:
哥们你这文件管理方式错了,例如有项目A和项目B,项目B是在项目A基础上修改的,原则上可以借用项目A的模型资源, 但不是代表你可以把项目A的资源共用——这里要注意的是哪怕项目有1000个,模型共用的基础是“零部件标准化”,降低采购,库存压力,降低成本提高你效率的一种方法,但是在设计的时候不能这么干,你必须把你的模型资源分门别类独立开来,比如零件“part”哪怕给1000个项目用,就该有1000个“part”的文件夹,因为你无法保证后续使用中是否会对这个零件修改,一旦你修改那么其他的项目如果是共用这个模型,那就全部GG了。所以,模型在规格上可以共用,在项目上必须单拎出来独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有个版本(16版本之后的)的sw好像可以以项目的方式保存文件,这样打开相同名称的零件 ...

项目方式怎么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包加前缀或者后缀。

几十上百个 一个一个加 不可能吧 能不能一次性 批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十上百个 一个一个加 不可能吧 能不能一次性 批量@?

有啊,打包那里不是有前缀后缀吗,都是批量加的。文件-》打包

网友:
[url=forum.php?mod=redirect

也不知是不是记错了,就像Inventor那样。  能记得的是是新版本介绍的视频里看到的。

网友C:
打开相同名称的零件,我都是打开两次SW。
例如我的sw2016来说,先点开名称为A的零件,然后,在桌面上再双击sw2016图标,打开另外一个sw2016,再在新开的sw中打开另外一个A零件,所以这两个A零件不是同一个sw界面中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相同名称的零件,我都是打开两次SW。
例如我的sw2016来说,先点开名称为A的零件,然后,在桌面上再双 ...

这是最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打包那里不是有前缀后缀吗,都是批量加的。文件-》打包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最笨的方法、

是最笨的方法,不过你也没说要求啊,能同时打开不就好了。。。
貌似你很看不起人的样子啊?再说谁都知道的方法没说而已,但是你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