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配体配合错误问题

楼主(2018-10-30):
2015版本,更改某些零件后配合错误,删除配合没有红色标记后,打开一个零件后在返回装配体就显示有配合错误,来来回回的删除,配合都快删没了

网友A:
改的哪个零件就把改的零件相关配合都删掉重新配合

网友:
把红色的零件配合删掉后,还要重新找到新的配合面,再做配合,要不这些被删掉配合的零件就成为没有约束的浮动零件。当你使用零件平移或旋转时,那些浮动零件就会飞出来。

网友:
以前遇到过,后来用16版没遇到过了

网友B:
有的还出现总装图显示不全,但是子装配打开又没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有STP转过来的标准件呢?网上下的标准件经常有这种现象。找不到面。

网友:
有时没有错误,也会出现错误,刷新或重新打开就没了,可能是系统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STP转过来的标准件呢?网上下的标准件经常有这种现象。找不到面。

就是在SW里面调出来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哪个零件就把改的零件相关配合都删掉重新配合

删掉零件后在插入零件有些配合就是灰色的,但也没有压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还出现总装图显示不全,但是子装配打开又没问题

是的,有时候还在文件夹里改过名之后装配体里面就没有那个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