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阀和气瓶

楼主(2018-10-30):
    我公司气源是0.6MPa的,需要增压到1.3MPa,但是让SMC那边给推荐下,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个最大增压到2MPa的增压阀,一个最大压力1.5MPa的气罐。我在想,这是要炸死我吗?哈哈。不过在产品目录上还真的找不到2MPa的气罐。大神们能不能推荐一个增压阀和与之配套的气罐?不胜感激。牌子无所谓,只要安全就好。

网友:
推荐的也没错。增压阀和缓冲罐配套使用,才能保证你用气压力的稳定性,你的用气设备的工作压力如果是1.3MPa,再用一个后调压的自立式式调压阀把压力调到1.3MPa。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增压阀就得上螺杆压缩机,比较下这两种选择哪个成本高。

网友(点评):
关键是他推荐的增压阀能增加到2MPa,气罐1.5MPa所以有风险。这两个不匹配,然后说罐子有2MPa的,但是不卖中国,说怕做军工。不过国产的我找到的几百兆帕的也有。不知道他们不卖我们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增壓最大值肯定要大於你設定的額定值,跟廠商講好出廠變頻器設定至1.3MPA,再與1.5MPA的氣罐搭配使用,這樣就沒有你擔心的顧慮了。
(我是最近搞水壓增壓就是這樣玩的)

网友(点评):
当时问的SMC觉得那边对应的挺不专业的。没说有能调这回事。

网友:
安监局查到你,罚款罚到你倒闭。

网友(点评):
这么爽吗?

网友A:
1.5MPA的罐子  咨询好是否需要备案,不搞清楚特种设备,安监的能罚死你。 我们空压机里的油气罐没备案就被收拾了

网友(点评):
还有这说法?

网友:
气罐的容量是多少?最大工作压力是多少?没有这两个参数怎么给你推荐呢!!!
台州有12L的不锈钢瓶产家工作压力:1.6MPa,爆破压力:7.5MPa;
宁波有2L高压力钢瓶工作压力:15MPa,水压试验:22.5MPa;

网友(点评):
淘宝找了一家,推荐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MPA的罐子  咨询好是否需要备案,不搞清楚特种设备,安监的能罚死你。 我们空压机里的油气罐没备案就被 ...

你这个应该属于压力容器了,最好搞清楚不要给自己埋雷,现在没人查没人管不代表以后还这样,跟环保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