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设计能够微调远心镜头光轴(两轴)

楼主(2018-10-30):
如图所示,现在需要设计一个机构能够微调镜头光轴(蓝色线)的垂直度。要求从两个角度来微调垂直度。
注意,是垂直度,不是水平位移。
之前做了一个方案是使用两轴倾斜台,但是远心镜头好大一个,用倾斜台的话需要做一个小悬臂出去,怕有振动的困扰。

各路大神,老师请提些建议吧!

网友:
看看万向节是什么原理。。。

网友:
第一个不就是用楔形原理嘛。

网友:
三点调平,参考一下水平仪经纬仪如何

网友A:
大端直径多少,有中间是通孔的调整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端直径多少,有中间是通孔的调整台

大直径130mm,水平台一般中间的通光孔在30mm,130mm的需要定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直径130mm,水平台一般中间的通光孔在30mm,130mm的需要定做。

你这个直径太大,估计定做平台需要好几千,你调整角度的精度是多少,自己用超细螺纹副、钢珠、蝶形弹片设计个平台看能达到不

网友(2020-02-24):
可以做到,调节夹具做的越大调节精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