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升降零部件

楼主(2018-10-31):
找一种能升降,并能锁定位置的升降装置部件,手动升降载重大约1Kg,升降范围大约500~600mm左右就行。

网友:
等待前辈指导,顺便学习

网友A:
蜗轮螺杆升降机行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轮螺杆升降机行不行吗?

太复杂了,,,简单点,,,

网友:
蜗轮蜗杆可行,能自锁,滚珠丝杆一般不能自锁
用液压、气动需要配个双向液控阀之类的东西

网友:
搞个大行程的梯形丝杆?

网友:
丝杆+螺母+手轮+导向柱(2~3条)

网友B:
直线模组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模组都是滚珠丝杆吧,怎么自锁

网友:
丝杆+螺母+手轮

网友:
平衡吊葫芦

网友:
1KG ,500-600形成,一根一米型材,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直线模组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

你是竖直使用咯,模组都是要配电机的呀,电机带个自锁就ok啦

网友C:
最好能把问题描述的在清楚点,大家好能对症下药。要求不高可以去看看马云家的笔记本升降支架,要求高的话什么丝杆,连杆,导轨,型材什么的都可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竖直使用咯,模组都是要配电机的呀,电机带个自锁就ok啦

对,垂直升降一个平面金属板,,,结构简单点,能上下500~600mm,能锁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把问题描述的在清楚点,大家好能对症下药。要求不高可以去看看马云家的笔记本升降支架,要求高的话什 ...

垂直升降一个平面金属板,,,板大约1Kg,长、宽都是1000mm,结构简单点,能上下500~600mm,能锁定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直升降一个平面金属板,,,板大约1Kg,长、宽都是1000mm,结构简单点,能上下500~600mm,能锁定位置~~ ...

比如讲,成本控制在多少?对移动距离需不需要精确?需不需要微调?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双轴心线轨,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垂直升降一个平面金属板,,,结构简单点,能上下500~600mm,能锁定位置~~~~~~~

额,一个直线模组加一个电机还不够简单?
那我不知道了,等大神解答。

网友:
SKF升降柱可以,要资料加微信13922917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