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刀设计的像一朵花

楼主(2018-10-31):
专为窄槽加工而设计

KNS 刀具采用双 V 型刀窝设计,确保稳固的刀片夹持。轴向和径向组合定位不仅可以延长刀具寿命,还可确保更高的零件加工精度。刀片尺寸范围对应的铣槽宽度范围为 1.6 - 6.4 毫米(0.063 英寸 - 0.250 英寸)。刀片有单头或双头类型,采用平刃或球头切削刃设计。刀具直径范围为 63-250 毫米(2.5-10 英寸),根据刀体尺寸而采用芯轴接口或套式接口。

网友:
厉害了,刀片压紧结构是怎么样的
(最小只用过株洲钻石8MM宽的)

网友:
这道具设计的,真开眼界了!感谢分享!

网友:
锯片铣刀,可换刀头的那种,不过设计的很漂亮

网友:
伊斯卡的?

网友(点评):
看文字开头:KNS 刀具

网友(2020-04-06):
这个用的比较多了,参数不高的情况下还可以,否则刀盘容易变形。超级贵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