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合机床太漂亮了

楼主(2018-10-31):
意大利Riello利意路VERTIFLEX机器是一种十分灵活的加工单元,它是由一条高效率回转生产线和一台柔性加工中心机床组合而成的。柔性的意思是:

• 可对尺寸(长*宽*高)不大于450毫米的任何形状或材料的零件进行加工。

• 工件一次装夹即可进行五个面的加工,以保证加工零件的高质量。

• 可以有8把刀同时对工件进行加工。使零件加工时间大大减少。

• 最少的装夹时间。

• 上/下料工作站和加工区隔离。

卫星式工作台是由数控系统控制可按360或360000分度。

工件由液压夹具夹持。

床身为熔接焊钢结构,具有自支撑和整体结构的特点以保证较好的静动态刚性。

X-Y轴为横向移动的3轴加工中心,电机,传动系统和控制装置都在加工区以外,干燥区没有铁屑和冷却液污染。

意大利Riello利意路的6个主轴的转塔式头,可对刀具作任意选择,头的旋转和主轴的旋转采用相同的电机,头和主轴都是密封的以防止铁屑和冷却液的进入,只有使用中的刀具在旋转,其它的刀具不工作,这样最大限度的减少了主轴的磨损同时也不需刀具平衡。

意大利Riell利意路由于采用了这些措施,机床的切屑性能十分完美,可让毛坯的重切屑安排在一个工作台进行而高精加工则安排在下一个工作台进行。

网友:
有个视频就帅呆了

网友:
柔性加线变成了圆形吗?一次4件!

网友A:
这类机床一般都是非标定制的吧?我以前单位做空压机的,都是这类机床,大几百万一台,能做的产品类型比较单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机床一般都是非标定制的吧?我以前单位做空压机的,都是这类机床,大几百万一台,能做的产品类型比较单 ...

复盛空压机吗

网友:
这套机床如果从国外整机进口的话,不低于1800万,应该也只有汽车零部件行业才能购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盛空压机吗

加西贝拉

网友(2020-01-08):
对机床相关信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鑫机缘平台上看看,上边有很多机床类相关信息

网友:
这个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