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简单三方向可调的安装架子结构方案

楼主(2018-10-31):
        我这儿有一个给传感器做的一个架子,目的是通过调节架子在三个方向上可精细调节,让传感器的光透过夹持块的缝隙,因为现有的架子比较简陋,都是通过拧螺丝来调节传感器位置,螺丝在拧紧的时候会让架子有轻微移动,导致光无法透过缝隙,从而不太好调节。
        拜求各位大神们帮忙想个好点的安装架子方案,精细稳定的调节调节架子来调节传感器,使得传感器的光透过夹持工具的缝隙。

楼主:
现有的安装架子总高度是170mm,跨轴宽度70mm,传感器安装高度大概是130mm~165mm,伸出长度是140mm。

网友:
若做成三个方向都可用调整位置的结构就可以精确微调

网友(点评):
……可用螺纹调整……

网友A:
要经常调的地方,我们都用手柄螺丝

楼主:
大哥,,有没有类似的样图或图纸? 能截图上来吗?

网友(点评):
没有,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经常调的地方,我们都用手柄螺丝

用手柄螺丝要做成什么样子的?有没有样图?

网友:
精细微调,要用导向结构,简单的一般用键比较多,紧固的螺钉还是需要腰型槽
微调行程可以用调节螺钉螺杆,就是螺杆卡在一个固定槽上,旋转螺纹就可以连接的零件进退。
想太简单的是很难买到现成的。看不懂我上面说的含义就多去看看别人的机构吧,相信很多设备上都有这类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柄螺丝要做成什么样子的?有没有样图?

http://www.hycn.com/jgsb/
你自己看看

网友:
你这结构明显刚度不够啊,见过游标卡尺吗?在游标卡尺移动的时候是不是不会晃动呢,可以参考游标卡尺滑动的结构

网友:
加个XY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