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镀黑锌,中性盐雾实验一般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8-10-31):
小白一枚,请教一下,45钢镀黑锌,中性盐雾实验一般能达到多少?24h中性盐雾要求高吗?

网友A:
刚好最近也在弄这个,不过我们是彩锌,原来图纸只有镀层厚度要求,结果两家供应商结果截然不同,差了至少24小时出白锈,查了手册也只有厚度要求并没有对应的盐雾结果。如果你的24小时是红锈那应该没啥问题,但是白锈估计就玄了

网友(点评):
你是否搞反了,红锈是钢材锈了!! 白锈只是防护层快over了。

网友(点评):
层主比你专业一点,哈哈,同样24小时,不允许白锈比不允许红锈的盐雾测试要求要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最近也在弄这个,不过我们是彩锌,原来图纸只有镀层厚度要求,结果两家供应商结果截然不同,差了至少24 ...

先白锈再红袖,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在镀锌钝化颜色当中,军绿差不多168小时以上不生白锈,五彩96,蓝白48,黑锌24,白锌要做盐雾不生白锈比较扯淡。这里膜厚指正常镀锌钝化后10微米左右。

军绿色(不环保,因为环保的做不出来)》五彩锌》蓝白锌》黑锌》真正的白锌

这里是指真正的钝化,现在镀锌后的颜色有很多是染色的,这里不做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镀锌钝化颜色当中,军绿差不多168小时以上不生白锈,五彩96,蓝白48,黑锌24,白锌要做盐雾不生白锈比较 ...

我们供应商五彩48H不到就有白锈,还很有理,哎!

网友:
黑锌如果是三价做的,盐雾试验是不怎么样,为什么要黑锌?两个办法增加盐雾试验时间,一是三价铬上清漆、二是改六价铬(不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