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同步问题请教

楼主(2018-10-31):
有两个32缸径的气缸,行程50,两中心距1米,两气缸上面锁有一块板。请教下各位这样可以通过节流阀调到同步吧,精度没要求,只要不卡死能够升降就行!加个齿轮齿条我知道可以同步,就是不想这么麻烦。。

网友:
如果仅仅就这么一块板,负载也没什么变化,精度又没要求,可以这样用

网友:
要求不高就这么干,没毛病

网友:
可以,用两个三通分别把进出气连起来,两边的气管尽量一样长,

网友(点评):
谢谢,我是没有试验过不清楚。

网友:
两边气缸都要用浮动接头,不知道你板厚不厚,不厚的话,连接处加大强度,否则不是气缸活塞杆变形就是连接板变形

网友:
两个气缸用同一个电磁阀控制,然后像上面说的三通分流两个气缸,气管长度一样

网友(点评):
同一路气也会不同步吧?毕竟调速阀不一定调的好,

网友:
连接板的刚性要好,就没啥问题。。

网友:
这个要加导向的,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加导向靠谱。

网友(点评):
导向要用直线轴承不用无油衬套,直线轴承加长一点。

网友:
|五99288304发表于 10-31 17:10这个要加导向的,没有问题
他不想那么麻烦吧,如果加导向的话就考虑一个缸了

网友:
气缸带个浮动接头,两个气缸同一个电磁阀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