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怎么控制两个齿轮同步上下转动(类似正反转)

楼主(2018-10-31):
  电机的旋转轴上有个齿轮  这个齿轮怎么使左右的两个齿轮做上下转动啊

网友:
电机带A,A带B

网友:
电机带两个齿轮,齿轮再分别带动两个齿条

网友A:
这样吗? 上下轮之间输送产品?

网友:
外啮合的两个齿轮实现正反转,如楼上社友的图片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吗? 上下轮之间输送产品?

有道理

网友:
看不懂,齿轮只能圆周方向正反旋转,上下转动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