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工作一段时间后,主轴箱加油口往外冒油

楼主(2018-10-31):
外圆磨床工作一段时间后,主轴箱加油口就一直往外渗油。 整个主轴箱的温度很高,油往上冒,停机又降下去。。请问是哪里有故障码???

网友A:
机器运行后,齿轮箱内齿轮搅油产生的热使得齿轮箱内润滑油温度升高,内部压力升高形成油雾或泡沫渗出来。

齿轮箱顶部增加呼吸帽,同时降低润滑油温度。

网友:
轴承坏了?看前辈们如何分析

网友B:
油加多了吧,旁边有油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运行后,齿轮箱内齿轮搅油产生的热使得齿轮箱内润滑油温度升高,内部压力升高形成油雾或泡沫渗出来。
...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加多了吧,旁边有油镜不?

没有。前阵子加的。最近才冒油

网友:
如果一直使用没出现这个情况,可以怀疑轴承是不是坏了,表现现象是温升过高。最高温度超过限定值,具体的可以查查资料。还可以怀疑润滑油是不是有问题。可以对比以前的润滑油来看看。

网友C:
最近才加油,主轴发热严重,引发了渗油?主轴转速是不是按原来的转速运转,轴承还不至于坏,坏了可能直接抱轴了,个人认为加的油可能不太干净,要么就是粘度高了,这个粘度不支持这个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才加油,主轴发热严重,引发了渗油?主轴转速是不是按原来的转速运转,轴承还不至于坏,坏了可能直接抱 ...

外圆磨床,加的2号主轴油。转速没变。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