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损坏阀的元凶会是这货不?

楼主(2018-10-31):
事件:客户的设备出现故障,检修后发现是先导阀无反应,阀返厂检测得出的结论是液压油中有“絮”状杂质。

跟进:因为先导阀不在现场,不过换了新油和新先导阀之后动作正常。不过出于手贱的原因,本人拆了溢流阀上的测压接头,在接口处发现了点端倪。

图A圆圈中的神秘物质

图B是个放大图,高清无码要得!
猜测:其实不是多神秘的东西,就是最普通的生料带。现在不确定的,是生料带本身与客户的液压油不“兼容”,还是客户的生料带是“低配”的版本。

大侠们有什么看法么,或者还需要本人提供哪些信息呢?

网友:
这还是没你专业,期待板凳以下的回复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生料带碎屑流入了液压系统,还有就是液压系统运行时,液压元件中的脏东西被油液冲出来,在管路某处考虑增加过滤器,油液脏,过滤器堵塞会有报警,然后,换滤芯。

网友:
液压管路,好像有禁止使用生料带的说法!

网友:
手贱才会发现真理?

网友:
首先,液压系统绝对不允许使用生料带。
其次,拆解维护液压系统不允许戴手套。

网友:
先导阀里面阻尼孔非常小的,生料带回造成堵塞,牵一发而动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