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铰刀外径怎么调

楼主(2018-10-31):
买了把金刚石铰刀,用不来,商家说4.5-4.8之内可调。但是不知道怎么调,感觉是锥度的,怕敲坏

网友:
是不是调节深度来扩大外径大小

网友:
楼主这照片似乎没照完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可调节的螺母啊
如果有螺母,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
调整绞刀上的前后调整螺母,使刀体的1/3伸进阀孔。并用手旋转阀体,使手感松紧合适。然后打开脚踏开关,双手握住阀体均匀向前推进,当刀体2/3通过阀孔,即反回。在推进过程中。如果手感越来越紧。且发出吱吱的叫声,说明铰削量过大。必须将铰刀尺寸调小些。如果在推进过程中,手感很松没有分量,说明铰削量较小。须将铰刀尺寸调大些直至得到适合的质量

网友:
这不是可调铰刀。

网友:
刀体和刀杆的配合锥度为1:50,刀体在刀杆上移动1毫米,外径增加0.02。

网友:
金刚石涂层的基材是软性的可撑大的?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31 20:00楼主这照片似乎没照完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可调节的螺母啊

如果有螺母,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

调整绞刀上的前后调整螺母,使刀体的1/3伸进阀孔。并用手旋转阀体,使手感松紧合适。然后打开脚踏开关,双手握住阀体均匀向前推进,当刀体2/3通过阀孔,即反回。在推进过程中。如果手感越来越紧。且发出吱吱的叫声,说明铰削量过大。必须将铰刀尺寸调小些。如果在推进过程中,手感很松没有分量,说明铰削量较小。须将铰刀尺寸调大些直至得到适合的质量
刀柄处有个孔,但是是圆的。

楼主:
|大陆架发表于 11-01 08:37这不是可调铰刀。
淘宝上有,说可以调。我是看到了才去机电市场买的。卖家也不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柄处有个孔,但是是圆的。

初步可以判断,楼主这个不是可调的金刚石绞刀

网友:
不是有一个卡口和一个六角吗。卡住了拧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照片,不可调

网友(2018-12-29):
这个属于珩孔,结构是内涨式的,杆的前端为锥面贴合,想调整直径,只需将金刚石圈前后移动即可,调整后测量直径

网友(2021-08-25):
有调节螺母